[求助] 12bits SARADC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21):
现阶段做了一个12位的SARADC,在100MS/s下,前仿ENOB能到11.6bits,后仿11.3bits。
但是,现在需要把采样率提高到150MS/s,性能直接掉到6.+bits。用120M来仿,就是9.+bits。

对电容阵列的栅压自举开关进行FFT分析,有效位数也无法达到要求。所以猜测,应该是开关这里,限制了整个ADC的性能。
但不知道,从哪方面对这个自举开关进行改进呢,要关注哪些参数?

网友A:
你这是同步还是异步s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同步还是异步sar

异步

网友A:
这个速度相当高了,一般跑这么高速度都采取冗余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相当高了,一般跑这么高速度都采取冗余技术

是指,用冗余位来进行电容失配的数字校准技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