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怎么设置输出不同功耗类型的命令

楼主(2024-03-21):
详情看图片

这是我目前的ptpx版本

这是我目前的ptpx版本

我的功耗类型命令

我的功耗类型命令

出现了报错

出现了报错

网友:
man 一下看看命令option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手册,已解决
改成这个命令就可以pwr_shell> 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separate_dyn_and_leak_power_wav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