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SMC 工艺给出以下数据 该如何计算 失配相关的 Aβ(Abeta)AVth)

楼主(2024-03-21):
学生,最近做项目需要用到,谢谢!!

网友A:
这是mismatch参数吧,可以加随机数种子做mismatch仿真提取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mismatch参数吧,可以加随机数种子做mismatch仿真提取得到

请问可以直接从图中的式子推得大概的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直接从图中的式子推得大概的参数吗

model里面仿真mismatch,是通过在一些关键参数上加跟随机数相关的偏移量来实现的。

比如这个: sigma_mis_u0 = agauss(0,1,1)   mis_u0 = '(au0* sigma_mis_u0)*geo_fac*mismatch_flag'   u0 = '0.2+mis_u0',
其中au0是可以根据base model以及量测出的mismatch数据提取得到的,
所以au0这种参数跟base model也是相关的,不同的base model提取得到的参数也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要的参数是au0这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