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仿真曲线指导

楼主(2024-03-21):
请问各位大佬,这种图,cadence能出来吗

网友:
能出来但是很麻烦,为什么不导出到matlab做,跟简单

网友A:
ADC输出code接理想DAC,Plot DAC的输出曲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输出code接理想DAC,Plot DAC的输出曲线就行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