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电源电流异常

楼主(2024-03-21):
正常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为1.8~5.5V,现在加电压大于4V会出现大电流,但是功能完全正常。分析不出来哪里的问题,也找不到方向。

网友:
仿真能复现吗

网友A:
去做热点分析啊!

网友B:
分析过芯片的功耗吗? 如果功能正常,功耗上升很多的话 可能是芯片内部隔离有问题

网友C:
内部是否有3.7~4V的电源模块

楼主:
不能,测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过芯片的功耗吗? 如果功能正常,功耗上升很多的话 可能是芯片内部隔离有问题  ...

4V一下功耗正常,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是否有3.7~4V的电源模块

有,将3V以上的电压转换成2.2V给数字逻辑电路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4V一下功耗正常,功能正常

隔离出问题会影响到噪声和失调电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做热点分析啊!

热点分析在哪家单位可以做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4V一下功耗正常,功能正常

这是振荡器模块,5V转2.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点分析在哪家单位可以做呢,

宜特。专门做失效分析的。
怀疑你的内部电源没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宜特。专门做失效分析的。
怀疑你的内部电源没稳住。

内部电源不稳的话,芯片功能应该也会有问题,功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宜特。专门做失效分析的。
怀疑你的内部电源没稳住。

内部电源是供给数字逻辑电路,分频后控制斩波器的,这个有问题的话,会影响到我功能吧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啊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去宜特做一下 EMMI对比一下正常情况就可以看到哪个地方出现异常热点,从而定位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去宜特做一下 EMMI对比一下正常情况就可以看到哪个地方出现异常热点,从而定位分析了 ...

去五所做过,全部发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五所做过,全部发红

电压低于4V时没有大电流,也会全部发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于4V时没有大电流,也会全部发红?

不会,低于4V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低于4V不会

是不是电压升到4V时内部有latch u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压升到4V时内部有latch up了?

升到4V以上测试功能正常,降低电压功能正常电源电流也正常,应该不是latch up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升到4V以上测试功能正常,降低电压功能正常电源电流也正常,应该不是latch up
...

有些latch up不会造成电源到地直接短路烧毁芯片,而是触发以后电源到地有大的电流通路,仔细检查下版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latch up不会造成电源到地直接短路烧毁芯片,而是触发以后电源到地有大的电流通路,仔细检查下版图看 ...

版图我在看,就是接触设计时间不长,所以看来看去看不出头绪

网友E:
缓慢上升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上升太快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缓慢上升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上升太快引起的

不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些latch up不会造成电源到地直接短路烧毁芯片,而是触发以后电源到地有大的电流通路,仔细检查下版图看 ...

但他的会恢复,latch up不会恢复吧

看着确实像latch u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他的会恢复,latch up不会恢复吧

看着确实像latch up

对啊,就是会恢复,3V-5.5V功能都正常,就是这个大电流让人头疼没头绪

楼主:
大佬们一起帮着想想,看有没有类似案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们一起帮着想想,看有没有类似案例

五所做的那个图看起来像是没开盖的红外热成像扫描图?我觉的还是去苏轼宜特做个EMMI定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所做的那个图看起来像是没开盖的红外热成像扫描图?我觉的还是去苏轼宜特做个EMMI定位一下
...

开了帽的,自己磨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了帽的,自己磨开的

印象中广州五所是做元器件认证的,做失效分析还得去专业的机构做,比如宜特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广州五所是做元器件认证的,做失效分析还得去专业的机构做,比如宜特之类的
...

是的,不过估计领导也不同意去宜特在做了

网友A(2024-04-26):
引用 楼主:
去五所做过,全部发红

从图上看,你是不是仅右上部分是高压转低压电路,其余全部是在低压下工作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你是不是仅右上部分是高压转低压电路,其余全部是在低压下工作的电路?
...

都是在5V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