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去考虑eco,少动层次?

楼主(2024-03-22):
由此降低后期postmask修改成本

网友:
1. 多加spare function cell,eco好mapping,且物理位置合适,且timing impact少。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2. 使用ECO gate array,像filler一样撒入全芯片。绝对管够,好mapping。但是,GateArray会比function gate使用更多的layer,比如28nm会动到M1(据说也挺贵的),后面的finfet工艺,会动到更多layer,比如M0... 比普通function gate贵不少;
3. 在方法1的基础上,我猜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pin access的layer promotion。比如某个spare cell input需要tie0,那么能否加入某种rule,让这个tie0的net,使用M1-Mx的shape来做routing,那么那些layer pin access就已经预先埋好了。后面有概率可以减少eco routing layer change。(说实话,没有落实到项目上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还有会看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