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PEX报错

楼主(2024-03-22):
28nm工艺。由于版图中有rf器件,提pex的时候设置的GATE LEVEL , 提RCC。然后就报FATAL ERROR: Gate Layer 'n poly mf" is not mapped to a calibrated layer .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A:
提取其他模块,没有n_poly_rf layer得可以正常提取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其他模块,没有n_poly_rf layer得可以正常提取麻?

hhh没试过,不过我解决了,我把calibre的版本从2020年换成2018,就可以了,也不知道为啥。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