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ADEL仿真报错

楼主(2024-03-22):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ERROR (CMI-2204): V0: Time is not strictly increasing in waveform at 200 us.

Aggregate audit (11:49:22 AM, Fri Mar 22, 2024):
Time used: CPU = 227 ms, elapsed = 241 ms, util. = 94.3%.
Time spent in licensing: elapsed = 141 ms, percentage of total = 58.7%.
Peak memory used = 54.6 Mbytes.
Simulation started at: 11:49:22 AM, Fri Mar 22, 2024, ended at: 11:49:22 AM, Fri Mar 22, 2024, with elapsed time (wall clock): 241 ms.
spectre completes with 1 error, 0 warnings, and 0 notic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各位大佬在仿真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吗:cadence中vpwl模块,设置成三段可以仿真,四段以上就报错了

网友:
时间填错了吧?

网友:
檢查第四段時間是否低於第三段時間

楼主:
解决好啦,是我的参数不对

网友A(2025-04-30):
引用 楼主:
解决好啦,是我的参数不对

你好,请问下这个报错你咋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下这个报错你咋解决的?

cadence里面那个vpwl的时间节点必须是递增的,而不是每间隔多少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