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sub的lvs问题

楼主(2024-03-22):
各位大佬,想请问下,在一条testkey上,有三个不同尺寸的四端MOM,分别为plus,minus,psub,shielding四端,三个MOM的psub端分别接了7,14,21这三个pad,lvs跑出来连接报错,于是我将3个MOM的psub都连在21这个pad上,就没报错了,请问有什么办法不改变原接线的情况解除报错吗?

网友:
psub还能有好几个?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工艺,很多工艺提供一个psub电位的识别层,比如tsmc的有psub2,smic的有subd等等,你可以去找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工艺,很多工艺提供一个psub电位的识别层,比如tsmc的有psub2,smic的有subd等等,你可 ...

感谢,我了解了一下,确实是可以通过这两层识别骗过lvs,但是我看了我们工艺lvs文件 里面没有psub2和subd这两个辅助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bd.

感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工艺,很多工艺提供一个psub电位的识别层,比如tsmc的有psub2,smic的有subd等等,你可 ...

非常感谢,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了解了一下,确实是可以通过这两层识别骗过lvs,但是我看了我们工艺lvs文件 里面没有psub2和subd ...

名字确实不统一,各个都不一样,有的工艺这个subd叫sxcu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名字确实不统一,各个都不一样,有的工艺这个subd叫sxcut

你也被GF毒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被GF毒害过?

SF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