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何乐年老师书上的高阶基准源仿真

楼主(2024-03-22):
lz在仿真何乐年老师书上的高阶基准源的时候得不出书上类似的结果,何老师书上采用的是一个四运放的结构,我修改参数在不同工艺仿真后,一阶的输出是没问题的,但是高阶的调整一直无法得到理想的结果,请问有没有大佬有这部分的经验呢

网友A:
去找相应的曲率补偿论文更靠谱,另外,跟工艺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相应的曲率补偿论文更靠谱,另外,跟工艺也有关系

就是书上这个结构好像有点难找到对应的论文

网友:
仿真技术,就是自己摸索,不懂的地方多问百度,有一些网友有经验都实操过,跟着学习就行了,关键自己要有技术细节路径判断分析能力,这个能力别人教不会你,需要你自己的真本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