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电容LDO decouple电容放多大?

楼主(2024-03-22):
求助,

MCU芯片,主频48MHz左右,core电压1.5V,欲设计capless LDO供电,有量产经验的麻烦给个内置电容参考值?欲设计300pF

网友:
会不会和你的负载电流有关

网友A:
问:300pF电容的面积,跟板级加一个电容,哪个更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300pF电容的面积,跟板级加一个电容,哪个更花钱

板上加电容你得有pin,你就300pf,应该是片外贵

楼主:
主要是pin有限,平均电流预估1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