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ADC 调制器输出Bit流只滤波不抽取可以吗?

楼主(2024-03-22):
请教各位老师,调制器输出的Bit流,只滤波不降采样,是不是能得到一个输出速率更高的信号呢?

网友A:
高頻的訊號都已濾掉, 你留下那個頻段也沒有作用~

网友:
information does not increase
without interplolation technique
it's useless to set the other circuit to this high freq.

楼主(2024-10-10):
引用 网友A:
高頻的訊號都已濾掉, 你留下那個頻段也沒有作用~

比如输入1KHZ 正弦波,输出只滤波不抽取,输出速率是256KHZ这种,输出速率是64KHZ,不是256KHZ能够还原的信息更多吗?

网友B:
不降采样率, 只滤波,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做到 “不降采样率, 只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降采样率, 只滤波,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做到 “不降采样率, 只滤波”?

感谢您的回复,就是我自己没想通,加入高速1Bit stream,然后我用FIR或IIR对这个数据只滤波不抽取,我仿真下来也能恢复原信号,所以想问下抽取降采样是必须的吗

网友:
既然降頻可以完整還原資料, 不降頻只是浪費功耗與面積
F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