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们做设计应该依据前仿真的结果还是后仿真的?

楼主(2024-03-22):
前后仿真的结果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设计的时候是依据后仿真的结果去调,还是前仿真的结果呢?

比如我做的这个目标输出为500mv的设计,前仿真约为495mv,后仿真约为510mv。
此时是不是应该以后仿真为基准,往下调整输出呢?但这个后仿真的可信度又有多少呢?

楼主:
按照流片回来的测试结果来看的话,应该是依据后仿真的,毕竟测试的输出结果更靠近后仿真的结果

网友A:
肯定是后仿真呀,画好的layout才是你真正流片的东西,不以后仿为准,那就没必要跑后仿了,后仿和前仿有区别,就要看看layout哪里没画好,把后仿修到和前仿一样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后仿真呀,画好的layout才是你真正流片的东西,不以后仿为准,那就没必要跑后仿了,后仿和前仿有区别 ...

no rc的寄生参数是不是要和前仿真一样啊  至少差不多吧  比如BGR也就可以差个几mv?

网友:
比如振荡器,前仿到后仿可能会因为寄生电容电阻导致频率下降,需要根据后仿结果适当调节前仿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