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tic

楼主(2024-03-22):
请教个问题,  r e d h a w k 中 我分析low power可以正常跑通,但是static 的时候工具报asimplus_static terminated with signal SIGILL. Illegal instruction.

这个一般是什么引起的,没看明白。VDD 不存在short或者open的情况。

网友A:
换个老点版本工具试试 大概率是和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老点版本工具试试 大概率是和谐的问题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