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密勒补偿的疑问

楼主(2024-03-22):
密勒补偿等效在第一级放大器输出端的大电容,需要考虑第一级放大器能否带动这个等效大电容嘛?

网友A:
需要,要考虑slewing 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要考虑slewing rate

您好,那像这种情况仿真第一级运放的Slew Rating的话,负载电容应该加多少呢?是第二级输入管的栅极寄生电容Cgg,还是密勒电容Cm,还是等效电容Av2*C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那像这种情况仿真第一级运放的Slew Rating的话,负载电容应该加多少呢?是第二级输入管的栅极寄生 ...

我的理解是miller等效后的,那个算worst case;实际电路中这个slewing rate还和你的输入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