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和开关电容

楼主(2024-03-22):
想问一下大家,对于两级运放,开关电容应该怎么放,对于这个电路反馈要加在第一级还是第二级,该怎么加?

网友A:
共模反馈,sense第二级,控制第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反馈,sense第二级,控制第一级

请问这样的接法有问题嘛

网友A:
我不确定正负反馈是不是对的,但是第一第二级我觉得没有问题。
倒是那个class-AB的偏置,好像接的有点怪怪的,不应该是P管偏P管,N管偏N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正负反馈是不是对的,但是第一第二级我觉得没有问题。
倒是那个class-AB的偏置,好像接的有点怪怪 ...

classAB那个接错了 我改正后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没法稳定输出共模电平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网友A:
还有就是您这八个开关,开是一起开,关是一起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您这八个开关,开是一起开,关是一起关啊。。。。。

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