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4-03-22):
DC综合后的网表里面寄存器的TI、TE端都接了0.怎么把它替换成库里的tie low元件”TIELHD“呢?一个一个修改的话太多了,在综合之前有没有什么命令能做这个呢?图中是以加法器为例,我自己的改变方法。

改变前

改变前

改变后

改变后

网友A:
可以像做eco一样,disconnect,然后create tie cell,再连上就行

网友B:
为什么要在syn前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像做eco一样,disconnect,然后create tie cell,再连上就行

大佬能说详细点吗?刚开始学这些东西,都在走别人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在syn前搞这个?

用astro做自动布局布线时,接0的这些pin会报错float point,接上tie low之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astro做自动布局布线时,接0的这些pin会报错float point,接上tie low之后就没问题了。
...

那你应该再astro里解决,正常flow里就有个专门的步骤的,  好像是connect pg时一起搞的
太久没用astro了,不太记得,你上网查一查
你这种人手去搞的流程不是标准做法,很不安全,网表尽量不要有手动改的地方,除非做一些特别的EC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应该再astro里解决,正常flow里就有个专门的步骤的,  好像是connect pg时一起搞的
太久没用astro了, ...

感谢大佬,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C(2024-04-22):
如果不需要插扫描链,综合时compile命令不要带-scan选项,那么DFF就不会带这些端口;
其次,如果是要插扫描链,但这些DFF由于存在DRC违例无法串链,可以用 set_dft_insertion_configuration -unscan true 来告诉工具将这些DFF替换为普通不带TI,TE的D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需要插扫描链,综合时compile命令不要带-scan选项,那么DFF就不会带这些端口;
其次,如果是要插扫描 ...

这里用scan选项只是展示一种接0、1的情景,有些逻辑中存在接1、0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