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继续求助

楼主(2024-03-22):
ggnmos的drain端电位接pad source接vss ,pad接负电压,求泄放电流走向。我知道走的是drain到p衬底。现在向求助一下细节,泄放电流会走上下ptap的多一点还是左右的多一点。我个人更倾向于上下。但是一半二极管泄放都是沿长边泄放,不理解。

网友A:
GGNMOS, Drain接pad GSB接GND,如果pad来负压,那么GND相对来说是高,此时gate是导通的。电流可以直接流向psub。pad来正偏压的话 Gate为低处于关断状态,此时需要静电超过阈值,PN结形成的反向二极管击穿,电流泄放。
个人理解,如有不对请各位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GGNMOS, Drain接pad GSB接GND,如果pad来负压,那么GND相对来说是高,此时gate是导通的。电流可以直接流向 ...

这个可能不太对 因为流片出来测试的时候。上下ptap的孔烧坏了,管子没坏,所以感觉应该不走沟道。也有可能是别的情况,我个人是觉得应该走寄生的pn(p衬底——Ndrain),负向电压的载流子(电子)先正向导通,下沉到衬底,然后分别被上下的pring吸收,电子不向两边做飘逸运动(大多数载流子),因为gate那里关断了,过不去,所以上下的ring就烧了。我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不对。

网友:
sub对D高,泄放通路未正向PN结,通路电阻越小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