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中SP仿真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4-03-22):
问一下大佬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TRAN仿真的特定时刻进行DC的温度扫描仿真,因为我给我的BGR加了一个修调电路,修调需要时间,我想得到修调之后VREF的温度特性曲线就要过一定时间再进行DC温度扫描仿真

网友:
那你在ADE_XL里面加上温度的变化条件不就好了,-40~125℃然后把步进调宽一点,相当于看不同温度下的TRAN结果,然后用函数读取固定时间的值,看到的不就是不同温度下的DC结果,整理就得到温度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