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器的环路稳定性

楼主(2024-03-22):
请教积分器的环路稳定性应该如何仿真?

网友A:
用iprobe或者diffstbprobe吧,放在反馈环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probe或者diffstbprobe吧,放在反馈环路中

用iprobe不行啊,仿出来的波形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iprobe不行啊,仿出来的波形很奇怪

你这是单端输出的吗,有TB的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iprobe不行啊,仿出来的波形很奇怪

都不知道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没办法判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iprobe不行啊,仿出来的波形很奇怪

你这个看着静态工作点就不太正常,建议先检查DC对不对

还有一个可能是你DC是对的,但DC源直接怼在反馈环路输入端,导致stb直接认为反馈路径上某个点ac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单端输出的吗,有TB的图?

输入时钟是一个0到1.8V的方波信号,vref为0.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没办法判断呢

clk是0到1.8V的方波信号,VREF是0.9V电压,电源电压为1.8V

网友C:
引用 楼主:
clk是0到1.8V的方波信号,VREF是0.9V电压,电源电压为1.8V

您的电路直流工作点是如何稳定的?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电路直流工作点是如何稳定的?思考一下

逐步收敛,最后稳定,但是我觉得直接加iprobe不太对,因为瞬态,稳定之前的工作点并不对,还不太清楚该如何搭test bench去模拟稳定时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逐步收敛,最后稳定,但是我觉得直接加iprobe不太对,因为瞬态,稳定之前的工作点并不对,还不太清楚该如 ...

有几个办法你可以参考下:
1. 设置反馈电容的initial condition,让两个极板间的电压差为0(或者在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很大的电阻,但不要跨接iprobe)
2. 设置同相端的共模为VREF(就是你的clk那里)

建议先跑个DC再跑s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办法你可以参考下:
1. 设置反馈电容的initial condition,让两个极板间的电压差为0(或者在电容两 ...

试过了,还是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那样

额,你dc的图发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dc的图发一下呗

这个TB能仿出正常的稳定性波形,但是电容和其他外部器件都被我屏蔽了,用电阻代替大环路,所以担心不太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B能仿出正常的稳定性波形,但是电容和其他外部器件都被我屏蔽了,用电阻代替大环路,所以担心不太准 ...

如果直接在反馈环路加电容和iprobe,电容两边的电压不一定是一样的,也就是电容两边dc点不一样。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在电容两端并联一个ac resistance很大,但是resistance很小的电阻,同直流阻交流,这样dc点就是正常的,仿出来的曲线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