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里如何删掉中间的通孔?

楼主(2024-03-22):
LAYOUT里按O 画一个长度为10的M1 SUB VIA,想要保留DIFF和NP NWELL但是删掉所有的通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选中Q,然后看图,不想要的不勾选就行了。这样只能去掉cont。metal还在。
建议你用MPP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Q,然后看图,不想要的不勾选就行了。这样只能去掉cont。metal还在。
建议你用MPP来做
...

多谢前辈

网友:
用mpp做guardring 更方便,直接cut 不想要的c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