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命 大佬们

楼主(2024-03-22):
在原理图中,我记得之前电路的器件和线是随便选择的,不需要选择红色框中的器件、线、端口、Label这种东西后再去选择对应的东西,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恢复到之前那种。

网友:
选中第一个,出现√号就可以了

网友A:
在原理图界面Ctrl+f,然后想选什么不想选什么自己点就行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按下(鼠标+对勾),只能选中器件,点text(鼠标+T)右边的按键,schematic object勾选all或所需,就可以解决,版本618.3,不知道什么原因
3楼ctrl+f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界面Ctrl+f,然后想选什么不想选什么自己点就行

大佬 你好,我这边CTRL+f之后是可以的 但是再次需要选择选中器件之后还是需要再CTRL+f才能恢复 有没有操作步骤可以省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你好,我这边CTRL+f之后是可以的 但是再次需要选择选中器件之后还是需要再CTRL+f才能恢复 有没有操 ...

重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