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ADE explorer设置扫描多个L长度时报错

楼主(2024-03-22):
报错显示无法加载插件,除了重装虚拟机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你正常仿真可以进行吗?比如DC 或者tra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正常仿真可以进行吗?比如DC 或者trans

可以的,只扫描一个L的时候可以,扫描多个L时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