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MaxGain测量晶体管最大增益为什么是负数?

楼主(2024-03-22):
原理图和数据图如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测量,萌新求助

原理图和数据图

原理图和数据图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电路是不是稳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电路是不是稳定的吧

是稳定的,stabmeans和stabfact控件都是满足的。这是可以直接单独测量一个晶体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