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问题

楼主(2024-03-22):
EXPAND TEXT “ ” ERC_WVR_MK BY 0.005

GF工艺ERC检查项中这句话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创建一个派生正方形层次(WVR_ERC1X),该正方形位于层次为ERC_WVR_MK的ERC1X:WVR文本中心,边长为0.005。ERC1X检查的是ERC1X_dn_hp图形没有与WVR_ERC1X图形相交(有一个以上共同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