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家有遇到鼠标滚轮失灵的情况?

楼主(2024-03-22):
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有遇到鼠标滚轮失灵的情况?
背景:VM 16 虚拟机 IC618

冲突:使用过程中多次出现,鼠标滚轮失效问题。但是左右击打,键盘正常,在虚拟机外面滚轮也正常

网友A:
不知道唉,看看快捷键有无键位,看看ciw有没有对应命令,控制变量找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唉,看看快捷键有无键位,看看ciw有没有对应命令,控制变量找问题吧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