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失调校准电路分析

楼主(2024-03-23):
      反向提取ADC芯片中比较器校准部分电路,需要使用额外一对差分对管,通过电荷泵对差分对管中一个管子的栅极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进行失调校准,如图1所示(参考文献:A Low-Noise Self-Calibrating Dynamic Comparator for High-Speed ADCs)。
      但是提取的电路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将校准时两个相等的共模输入改成关于共模电压对称的一组输入(如图2所示),输入相等的共模电压,再根据输出极性反馈调节失调这个好理解,输入这样一组具有一定步进量的关于共模电压对称的电压,不知道能校准啥?
图1

图2

楼主:
顶一下,有懂的大佬吗~

网友A(2024-09-13):
不会是苏州某家公司吧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苏州某家公司吧

也有可能是重庆的?

网友B:
。这个是DITHER比较期的门限的电路吧。校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DITHER比较期的门限的电路吧。校准用的

请问下有相关论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