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谐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3-23):
用的两级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给输入一个正弦波(DC=0.9,magnitude=0.1)看输出,然后下面是输出的正弦波频谱,谐波有点大,我的运放第一级是折叠共源共栅,第二级是ClassAB输出,请问谐波是如何产生的?我看有的帖子说运放结成反馈形式会抑制谐波的呀,我这个怎么没有效果?

网友A:
一般很难完全抑制掉,谐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很难完全抑制掉,谐波失真

那请问如何改善呢?输出的信噪失真比只有88dB,我想做到110dB

网友B:
小菜鸟想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菜鸟想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仿真的

选中波形,点Windows>assistants>spectrum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如何改善呢?输出的信噪失真比只有88dB,我想做到110dB

看下是不是你的nosie 比较大?可以根据你的noise先算下SNR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是不是你的nosie 比较大?可以根据你的noise先算下SNR大概是多少

cadence的spectrum显示出来的SNR和SDFR都是91dB左右,输入波形的幅度越小,SNR和SDFR都会变大,我不太明白。因为幅度越小非线性失真也会越小,SDFR会变大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SNR也会变大呢,按理说幅度变小但是噪声不变的话SNR会恶化呀?

网友D:
1、会改善,相比于开环输出的线性度,但不会完全没有失真
2、观察的是差分输出吗,我看还有二谐,感觉只看了一半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会改善,相比于开环输出的线性度,但不会完全没有失真
2、观察的是差分输出吗,我看还有二谐,感觉只看 ...

1.那要怎么进一步提高线性度呢?增大开环增益吗?

2.我是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反向端连接输出端形成单位增益反馈的形式,然后给输入波形,看输出跟随的效果,输出的正弦我先想要达到SNR到110dB以上

网友:
增加环路带宽(加功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那要怎么进一步提高线性度呢?增大开环增益吗?

2.我是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反向端连接输出端形成单位 ...

我感觉得检查一下电路的工作状态,按理说,差分输入结构的二谐应该不大,确定一下是不是输出级的失真过大

网友E:
你这个运放是低频的应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得检查一下电路的工作状态,按理说,差分输入结构的二谐应该不大,确定一下是不是输出级的失真过大 ...

好的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运放是低频的应用吗?

处理带宽1M以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