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传输函数的极点稳定性分析问题有几个不懂的地方

楼主(2024-03-23):
        最近在学习拉扎维的稳定性问题,关于他对传输函数极点求解判断稳定性的方法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希望有人可以讲一下:

        1.s是一个具有实部和虚部的复数,为什么我们求解的时候只考虑的虚部对极点的影响,如果实部是在右半平面,那不论虚部怎么取值系统都是不稳定的啊
        2.二级运放为例,分母是一个关于s的二阶方程,为什么求根的时候两个w都是在虚轴的正半轴呢,不应该两个互为共轭的复数吗,那就必然有一个w是在负半轴啊,但是又说负半轴的极点会导致系统振荡,那按照这样分析的话,所有的系统不都不稳定了吗?感觉我的物理学崩塌了
        可能是自己的信号与系统没学太好,但是越是想理清楚,越感觉很矛盾,希望有人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1.所说的左半平面右半平面不就是按实部划分的吗,右半平面极点确实是不稳定的呀。
2.我的感觉是不能被实数和虚数的概念困住了,电路里面用实数虚数更多是为了简化计算。可以这么想,增益的传输函数描述了电路增益随着频率变化而发生的变化,极点虽然表示分母为零的点,但是频率w又不可能变虚数,以(s+z1)/(s+p1)(s+p2)为例,s的模值分别增大到p1和p2之后,是不是在分母上的主导作用接连大过了p1和p2,反映到增益上有一个20dB/dec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