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 怎么时序约束

楼主(2024-03-23):
上升沿和下降沿我都要用,应该怎么时序约束呢???STA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A:
定义时钟后,STA工具会自动计算上下沿的ti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时钟后,STA工具会自动计算上下沿的timing。

时序约束咋写呢

网友:
上升沿写,下降沿读?

网友(2024-04-22):
create_clock定义时钟后,STA工具会自动检查上沿到下沿,下沿到上沿之间的路径。此时占空比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