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通孔的时候,single、stack、auto等有啥区别呢,为什么一会用single一会stack?

楼主(2024-03-23):
(图片)

网友A:
自己多尝试一下就好了,single一次只能打相邻两层,比如poly和M1,M1和M2。stack可以自定义任意两层之间,比如可以poly打到M2,它会自动打出cont和via。auto是版图上已经画好的两个层次,自动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多尝试一下就好了,single一次只能打相邻两层,比如poly和M1,M1和M2。stack可以自定义任意两层之间,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