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stamping layer求助

楼主(2024-03-23):
画的带guard ring的反相器,中间LVS extration result报错:
Conflicting connections STAMPing layer sub:2 by layer psub in cell inv

没看懂这段是什么意思,也不清楚怎么定位到layout上有问题的位置,后来用排除法找到是和PMOS外guard ring上朝向NMOS那一侧的NWELL有关,如下图所示把NWELL去掉就通过LVS ERC了:

----------------------
1. 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2. LVC 报的错误如何像DRC那样直接定位到layout?

以及顺便问下
3. 我的PMOS不加integreted 的body(source左边那一列DIFF)就不能过DRC的LATCH up, 但我看别人似乎都没加body,这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A:
nwell没有全包上p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ell没有全包上pmos吧?

PMOS自带了一圈白框应该就是NWELL吧?而且出问题的那个NWELL原本是用来包guard ring DIF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MOS自带了一圈白框应该就是NWELL吧?而且出问题的那个NWELL原本是用来包guard ring DIFF的
...

你跑下drc就知道了,整个pmos的nwell和环pmos的ring的nwell是一片的

网友B:
1. 你的nwell不是一片,是外围一个环包着里面pmos的nwell,但是两个nwell之间没有接触。这样两个nwell实际是互相独立开的,如果你里面pmos的body取消的话那么pmos的nwell就浮空了,当然会报latch up的错
2. 很多工艺里面如果nwell围成环,那么环内和环外的psub会认成独立隔开的psub(只是验证工具会认为隔开,物理上实际是接在一起的),你画的图里面nwell环和pmos的nwell之间就被隔成了独立并且浮空的psub,所以会报stamp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的nwell不是一片,是外围一个环包着里面pmos的nwell,但是两个nwell之间没有接触。这样两个nwell实际 ...

多谢,明白原因了;

我现在的解决办法是画一个大的NWELL把guardring NWELL内的psub全部包起来,这样DRC和LVS都全pass,但是版图里面PMOS的DRAIN端开始闪黄叉。。
只要画一个包住PMOS自带NWEL的大NWELL,就会闪DRAIN黄叉,麻烦再请教下这个又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显黄叉应该是你的PMOS的DRAIN端定义的接线名字和NWEL的名字不一样,但是你是接一起的,所以显示黄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