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左半平面的零点在带内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2024-03-23):
搭运放的时候,为了补偿相位裕度加了一个电容引入了一个左平面零点补偿,随着电阻阻值变化,零点逐渐开始超前补偿,目前在图上可以看到幅频曲线上翘,对相位裕度有帮助。请问零点如果超前过多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
这里我是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了一个电容,用来补偿输入端的极点带来的影响,因为要做到增益可调,所以电阻值需要发生变化,标题没说清楚,误让大家以为是加调零电阻的密勒补偿了,不过原理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A:
调零电阻阻值过大之后,GBW和phase margin看起来都会变好很多,但我认为这变好的值是“假”的,如果你根据这些值来评判你的电路的话,是不可靠的。

因为此时的GBW和phase margin只是在目前这唯一一个电路状态下是这样的,但真实电路考虑了PVT之后,因为这段斜率是非常大的,很有可能GBW和phase margin在某些情况下会恶化非常多。

你可以跑跑corner看看±10%VDD,-40°C~125°C,ss~ff,都跑跑看,如果是调零电阻过大的话,不同电路状态下的phase margin和GBW可能会差很多。

网友B:
和二楼类似,在PVT 的case下 都需要看下
另外,一般还会去考虑GM(Gain margin),因为有的时候你的miller compensation 会over ,这样的话虽然看起来PM 是没问题的。但是gain会从负值 回到正值,又会产生振荡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零电阻阻值过大之后,GBW和phase margin看起来都会变好很多,但我认为这变好的值是“假”的,如果你根据 ...

您的意思是  单独看某一个状态下的稳定性是不可靠的,需要在整个PVT波动下观察GBW和phase margin 是否仍然 符合稳定要求才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二楼类似,在PVT 的case下 都需要看下
另外,一般还会去考虑GM(Gain margin),因为有的时候你的miller co ...

你好,请问关于增益裕度,需要满足怎样的要求呢,请问在哪本书有提及呢,我好像在拉扎维里没太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单独看某一个状态下的稳定性是不可靠的,需要在整个PVT波动下观察GBW和phase margin 是否仍 ...

对,要知道你现在这个条件下仿出来的值,是没有考虑如失配等一系列实际情况下存在的非理想特性,考虑到这些之后,微小的非理想因素造成的偏移,都可能让你的phase margin和GBW差很多。

网友: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nity and the value of |βA| at the frequency of -180° shift, called the gain margin, is usually expressed in dB.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hase angle at the frequency where |βA| =0dB and -180° is termed the phase marg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二楼类似,在PVT 的case下 都需要看下
另外,一般还会去考虑GM(Gain margin),因为有的时候你的miller co ...

负值回到正值这部分的知识有点欠缺,请问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比如GBW频率之后还有一个零点存在,会导致幅度+20dB/dec上升,从而又由负转正了

网友:
对阶跃响应还是有影响吧

网友(2025-03-05):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关于增益裕度,需要满足怎样的要求呢,请问在哪本书有提及呢,我好像在拉扎维里没太注意到
...

一般会要求-10dB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