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NW可以通过2V的NW接到高电位吗?

楼主(2024-03-23):
求大佬解答。

DNW里的N管是1.1V的(40n工艺)core device, 而DNW的电位需要通过NW接到2V的电源。那么这个NW需要叠加OD_25使它变成2.5V的NW吗?可以这么做吗?

感谢~

网友A:
dnw为什么要接2V的电源,接1.1也没问题。另外接2V也不用加od2

网友B:
不可以,工艺上NW就是坐在dnw里面的,你接到2.2V节过压了,od2 不能转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w为什么要接2V的电源,接1.1也没问题。另外接2V也不用加od2

因为DNW里的那个1.1V的N管的漏端要接到2V电源上(请见附图)。这样做是希望用好几个N管堆叠来做一个高摆幅的cascode结构。

最上面那个N管的漏极接2V的话,那么它所在的DNW的NW-strap就得接2V,因此我在犹豫要不要用OD2使它变成2V的NW。

DNW的NW可以接2V吗?

DNW的NW可以接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工艺上NW就是坐在dnw里面的,你接到2.2V节过压了,od2 不能转换电压
...

您好!
如附图所示,因为DNW里的那个1.1V的N管的漏端要接到2V电源上(请见图)。这样做是希望用好几个N管堆叠来做一个高摆幅的cascode结构。

最上面那个N管的漏极接2V的话,那么它所在的DNW的NW-strap就得接2V,因此我在犹豫要不要用OD2使它变成2V的N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DNW里的那个1.1V的N管的漏端要接到2V电源上(请见附图)。这样做是希望用好几个N管堆叠来做一个高摆 ...

即使nmos的drain接2.2V,DNW也可以是1.1V;另外NW接2V也是不需要加OD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nmos的drain接2.2V,DNW也可以是1.1V;另外NW接2V也是不需要加OD2的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如附图所示,因为DNW里的那个1.1V的N管的漏端要接到2V电源上(请见图)。这样做是希望用好几个N管 ...

1.看图上gate接到了1.4V,而管子是1.1V,这里器件过压了

2.OD2是作用在栅氧层,不会对NW耐压做出改变,一般OD2是整个盖住器件的
3.图中NW是个隔离环nring,接到2V,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保证寄生的PN结不正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图上gate接到了1.4V,而管子是1.1V,这里器件过压了

2.OD2是作用在栅氧层,不会对NW耐压做出改变,一 ...

虽然gate接到了1.4V,但是源极和bulk端接的是1.3V呢?

网友:
dnw作用是隔离开PW和P-sub,可以用2.2v的,可以盖OD2,你要考虑的是你的core,

网友:
dnw作用是隔离开PW和P-sub,可以用2.2v的,可以盖OD2,你要考虑的是你的core device能否接2.2v,这个是关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gate接到了1.4V,但是源极和bulk端接的是1.3V呢?

看见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nmos的drain接2.2V,DNW也可以是1.1V;另外NW接2V也是不需要加OD2的

不好意思,没注意PW是1.3V,所以DNW只能接高于PW的电压。另外OD2不只是作用于gate,也作用于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