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两级运放接成闭环后差分输入端不相等呢

楼主(2024-03-23):
求助各位大佬,新手第一次做运放,遇到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运放接成闭环后按理说Vip端不是应该等于Vin端(1.3V)吗?为什么等于VDD3.3V啊

楼主:
就是这里不应该是1.3V吗

网友A:
把inp和inn对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np和inn对换一下试试

换了就好了!!为什么呀,我搞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就好了!!为什么呀,我搞不懂了

负反馈接成正反馈了

网友C:
严谨来说,你的电路没问题,但是你外围的接法有问题,因为vip接共模电压1.3V,VIN接vout,才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谨来说,你的电路没问题,但是你外围的接法有问题,因为vip接共模电压1.3V,VIN接vout,才是负反馈 ...

这两个端口不是一样的吗?放大器的同相端和反向端是本来就确定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反馈接成正反馈了

该怎么判断同相端口还是反相端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怎么判断同相端口还是反相端口啊

瞬时极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