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 的ECC能纠正单bit错误,那么多bit错误呢

楼主(2024-03-23):
DDR 的ECC能纠正单bit错误,那么多bit错误呢

网友A:
2bit ecc属于不能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bit ecc属于不能纠正

遇到不能纠错的错误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不能纠错的错误怎么办??????

那就是报错了,没有办法;或者你尝试重新映射地址,不再使用报错的通道。

网友B:
差不多应该都是纠1检2吧,多bit错误出现,可以只出raw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应该都是纠1检2吧,多bit错误出现,可以只出raw data

就是没有办法了,就当没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不能纠错的错误怎么办??????

那反而简单了

--》蓝屏!

网友:
多bit错误,会把原数据送回,如果有中断处理,会有相关标志。考虑是硬件问题还是训练问题,训练问题倒是可以解决,硬件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多bit会会进高等级中断,或者cpu进入错误状态,中断能处理就处理,要是重要指令卡死就死机蓝屏

网友:
多bit 失败的概率极低,碰到了就是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应该都是纠1检2吧,多bit错误出现,可以只出raw data

啥意思啊??

网友(2024-10-13):
看用什么校验方式,以及是否使用重传,不是说简单的2bit就不能纠正了。而且如果D5一般会先报CRC Error?基本都是传输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