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自偏置二级运放压摆率仿真问题

楼主(2024-03-24):
这是我的dc点
这是我的AC仿真
这是我的SR仿真

大佬们,为啥SR仿真结果是这样的?问题在哪里哇,小弟看不出来。

网友A:
电流存在过大问题,查一下建立过程的电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存在过大问题,查一下建立过程的电流问题

您好,请问一下具体过程是怎样仿真呢?小白不太懂。

网友:
VDD1.8且p-type作为输入,输入电压到1.5V,有检查过input pair那边是不是脱离饱和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