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bitIO22相关feature

楼主(2024-03-24):
   有大佬有适用于OrbitIO22的feature “OrbitIO_Sys_PlanC ”

网友A:
You can use this file crack your OrbitIO.

1. Please download orbitio-crack.jar and put it to your OrbitIO or IntegrityPlanner root folder.
2. Open your launcher file and edit it

::
:: Run the virtual machine.
::
!JAVA! -cp %CP% !JVMARGS_FILE! !JVMARGS! !CMD_JVMARGS! -javaagent:%HOMEDIR%\orbitio-crack.jar %*
set EXIT=%error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use this file crack your OrbitIO.

1. Please download orbitio-crack.jar and put it to your ...

In Linux, I copied your code into my launcher file and started OrbitIO, but I got the following error. Do you know why?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 Linux, I copied your code into my launcher file and started OrbitIO, but I got the following er ...

You need edit it when you add it to your launcher shell file.

For linux shell file:

  1. -javaagent: $HOMEDIR/orbitio-crack.jar

网友:
引用 楼主:
In Linux, I copied your code into my launcher file and started OrbitIO, but I got the following er ...

看起来像jar 放的路径不对  按大佬要求位置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need edit it when you add it to your launcher shell file.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