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从,Calibre导入DRC规则的时候提示错误,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4-03-24):
请教一下,导入DRC规则的时候提示错误怎么解决呢?大家有IC618180nm的DRC文件吗?感谢解惑

背景:

180nm工艺,DRC文件是SmicDRL1.1TM0.1T_cal018_mixlog_p1mt6_sali

楼主:
方法总是比问题多,就看你有没有勇气接受来自现实的反馈,这个BUG终于解决了!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是从别人U盘或者硬盘里面拷贝过来或者是从别人百度网盘上下载下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找到license.dat文件,然后修改里面的地址。

我们可以打开computer—双击Filesystem—双击opt—双击Calibrexxxx,然后我们看到一个license.dat文件,
【这里我们需要修改license.dat文件的属性,默认是只读,右击然后把Read only换成可以编辑的状态】 找到之后我们在虚拟机桌面空白处右击打开终端,然后我们输入ip add,找到图中的ether后面的地址,然后复制下来,我们在双击打开刚刚的license.dat文件,点击display,然后我们点击search—Replace,将刚刚选中的地址粘贴在Replace with中(注意去掉其中的冒号),再将license.dat文件中HOSTID后面的地址复制粘贴在Search for中,最后点击Replace all,然后点击文件下面的save, !!!

如果出现警告,我们还是可以强制保存,前提是自己一直使用的情况下。

还有提示没有sudo权限的话,可以:1、设置好密码之后,就可以切换到root用户: su root 这里root可以省略,默认就是切换root 像这样  2、输入如下指令,将用户名添加到sudoers文件 sudo adduser image sudo 这里的image是我要恢复的用户名,你应该输入你想要恢复的用户名,像这样  3、su image(ctrl+d)切回到在使用的用户  此时用户image就被添加到了sudoers文件了,又可以使用sudo了: 使用sudo对用户进行修改:

网友(2024-12-06):
引用 楼主:
方法总是比问题多,就看你有没有勇气接受来自现实的反馈,这个BUG终于解决了!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

请教一下,找不到这几个文件怎么办?computer—双击Filesystem—双击opt—双击Calibre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