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新手求助

楼主(2024-03-24):
附件中电阻的版图跑LVS出错,采用的工艺是Smic 180nm,电阻的label层是M1 drawing出现了这个报错,尝试了将电阻的label层换成MnTXT Metal1但是没有用,晶体管的label层是M1 drawing但是不会报这个错,其他晶体管的LVS设置跟电阻的LVS设置相同,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Ground net和Power net也进行了设置,是因为pin层用了M1嘛

网友:
为什么出现ERC pathchk的警告,是由于没有除了电源地的labeld,没有出现其他类型的labeld。erc patyhchk的检查分为labeled_flag和power_ground_flag。由于你第一种情况下只有电源和地的label,而第二中情况出现了除了电源地的G label,所以第二张情况下没有ERC的警告。

网友A:
你可以把第一种情况下,电阻增加为两个,增加两个A&B的label,这种情况下就没有警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第一种情况下,电阻增加为两个,增加两个A&B的label,这种情况下就没有警告了。 ...

非常感谢!那请问label层我是不是应该选择MnTXT metal1呢,这个好像是专用的label层,但是在晶体管的版图中label层是M1 drawing没有报错,这个label层的设置会对我后续的版图绘制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嘛(如果我用M1而不是MnTXT metal1)

网友A:
按照我在smic0.18 LVS rules里面找到的TEXT Assignment章节,使用M1或者MNTXT metal1都是可以的,但是大家都习惯使用MNTXT metal1,可能是design rule里面对MNTXT metal1层次的描述是LVS marker layer for metal 1 text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在smic0.18 LVS rules里面找到的TEXT Assignment章节,使用M1或者MNTXT metal1都是可以的,但是大家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