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PSS+PNOISE仿真

楼主(2024-03-24):
各位前辈,我在仿真环形振荡器的相位噪声曲线时候,PNOISE仿真结果不是平滑的曲线,请问是我仿真哪里有问题吗?还请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我也是小白  一点自己看法哈

网友:
扫描的区间太窄的同时点数  一般是对数扫描   一般十倍十个点

网友:
感觉没什么问题  可以选  conservative  和PM模式

网友:
蹲个解答。

网友:
设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