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DC\DAC、PLL等自学之路

楼主(2024-03-24):
        看了大量的关于模拟IC设计的岗位,基本所有的岗位都要求PLL、ADC\DAC的设计经验,哪怕是对于应届生。   可对于学生来讲,根本没有任何的学习资源可以利用,就只能凭借自学,那么对于ADC\DAC、PLL这些,自学真的可以吗?从零开始的话应该怎么自学呢,哪个比较友好。

网友:
互联网时代,海量的学习资料,只要想学,屠龙术都没问题。

网友:
只是达到一般工程师水平的话完全可以自学吧。。很多课题组也就是学生自己捣鼓。。。

网友:
看自己兴趣

网友:
我觉得自学很难,很容易摸不清方向和各模块的关键之处,需要有一个人给你指点,最好找一个比较懂的人多问,这样学的更快

网友:
不是211起步,自学模拟现在不容易找到工作,,,

网友A:
同学,看到你的帖子,我似乎看到N年前的自己,我来回答一下你:
    1. 关于招聘的要求,你提到“即使对于应届生,也要求做过pll、adc或dac”。
        我也面试过别人,作为用人方,他的心理应该是这样的:做过pll、adc、dac的学生,水平肯定不会差。为啥呢,因为这些模块对应届硕士来说,复杂度足够大。如果没有很强的能力,不可能自己做成或导师让你做这些模块。
        说这些话,对用人单位来说,节省了甄别的精力。但是对于在校硕士生而言,却没必要(或者说完全不能)按照这个要求,强行开做pll、adc、dac。为啥呢?
        第一,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有的人在本科就打下了很好的基本功,通过保研进入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而有的人比如我,是从一个211考研进入一个985的课题组,我当时并没有打下很好的基础,即使导师让我去做高复杂度的模块,对我个人成长却很可能不利。——因为我缺失了模拟电路的良好基础。
       第二,每个人的秉性也不一样,有人属于“快才”,思路很灵活,短时间内对问题思考得很快;而有人属于“慢才”,能够在一个技术领域深深扎根,将它研究吃透。我在工作中接触过不少这两方面的人才,工程实践中,这两种人才,在不同类型项目中,各有千秋。我个人属于后者,我并不认为那些很“灵光”的人,在工程实践中更有优势。(大巧若拙,后发先至)如果你吃透了电路原理,理解和把握住了设计的关键,多复杂的设计对你来说不过是按部就班来做。
    无论何种人才,基础不牢,去做大模块,好比不打地基去盖楼,后果就是大模块没做好,基础也一塌糊涂。

    所以,要对自己当前的状态有一个基本判断,苦练基本功,对大系统、大模块再徐徐图之。

    2. 如果你认为自己基础还不错,运放设计和环路分析能力很强了,也实践过一些基本模块,比如bandgap、ldo等,那我推荐以下学习路径:
      第一,在本站检索一些大学的课件,比如adc可以看清华李福乐老师的课件,系统学习,这其中涉及很多paper,你需要下载下来精读;
      第二,完成基本理论和要点学习后,不要着急自己搭电路,你需要检索近几年的国内外博士论文,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你看了之后会知道基本模块的电路该怎么选择;
      第三,自己做一些手工推导,比如噪声和失配中,系统噪声失配、参数和具体电路噪声、失配参数的关联,这可让你获得更多直观理解。
      第四,下载一个virtuoso的workshop,一边自己搭建电路,一边仿真。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看到你的帖子,我似乎看到N年前的自己,我来回答一下你:
    1. 关于招聘的要求,你提到“即使对于 ...

非常感谢7楼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看到你的帖子,我似乎看到N年前的自己,我来回答一下你:
    1. 关于招聘的要求,你提到“即使对于 ...

牛逼

网友:
个人觉得PLL/DAC是入门比较友好的,PLL友好是因为他是个二阶系统,有系统和反馈的概念在里面。理解完PLL之后,对传递函数应该能有一个较为及格的认知。DAC相比ADC简单很多,入门的话做个DAC可以。想深入了解,还是要做个ADC,哪怕是最简单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看到你的帖子,我似乎看到N年前的自己,我来回答一下你:
    1. 关于招聘的要求,你提到“即使对于 ...

和前辈一样我也是211考到985 自认为不是很聪明 希望也能成为前辈口中的慢才

网友:
那我做版图的怎么进行pll、adc的自学总结呢,不会电路设计啊

网友:
PLL好做一点,ADC难

楼主:
请问各位,如果想踏实的学习PLL,但是没有任何的指导,我现在正在读拉扎维的振荡器和锁相环的两章,不知道之后的计划或者学习路径了,有谁能指导以下学习的路径或者资料吗?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A:
同学,看到你的帖子,我似乎看到N年前的自己,我来回答一下你:
    1. 关于招聘的要求,你提到“即使对于 ...

作为正在自学的菜鸟,深以为然。得到了鼓舞。这4点建议太有用了。我以前老师也说要多读优秀paper再加上牛逼mentor指导就会进步很快

网友B(2024-11-04):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如果想踏实的学习PLL,但是没有任何的指导,我现在正在读拉扎维的振荡器和锁相环的两章,不知道 ...

同问,我最近也在学PLL,看完拉扎维的那两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最近也在学PLL,看完拉扎维的那两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求指点
...

拉扎为在analog设计那本书PLL只是个介绍,我建议你可以看一边看张刚CMOS集成锁相环一边先做PLL模型,不管是用virtuoso的AHDLIB或者simulink都行,先自己独立能把一个模型做出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扎为在analog设计那本书PLL只是个介绍,我建议你可以看一边看张刚CMOS集成锁相环一边先做PLL模型,不管 ...

好的,谢谢你!老师让学一个芯片里的PLL模块,我看完拉扎维的那个介绍再看那个结构还是无法理解,可以说是毫无学习头绪,感觉还是得慢慢搞好这个基础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看到你的帖子,我似乎看到N年前的自己,我来回答一下你:
    1. 关于招聘的要求,你提到“即使对于 ...

前辈您讲的太好了,接受我的膝盖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A:
同学,看到你的帖子,我似乎看到N年前的自己,我来回答一下你:
    1. 关于招聘的要求,你提到“即使对于 ...

说的很棒。

网友(2025-09-23):
多读paper,拉杂维书里讲PLL非常简略,要复现得找paper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学,看到你的帖子,我似乎看到N年前的自己,我来回答一下你:
    1. 关于招聘的要求,你提到“即使对于 ...

大佬你好!我是一个目前在实习的研究生,也是在做模拟电路(基于ΔΣadc的温感)相关方向。近期实习过程中有一些成长性的困惑希望能从您这得到一些建议。

1.实习领导希望我能从理论上定量推导出电路的实现效果,比如电路在噪声影响下的精度,电路输入输出关系等。而我感觉理论推导太过繁琐复杂,更希望上手去搭建电路从而快速积累经验。
2.感觉领导过于严格,比较有压力,有些排斥去找他汇报。
3.在读understanding那本书(话说还是从您那个链接上下载过来的)的时候,感觉读英文还是比较吃力。

对这些问题,从您的角度看该怎么解决呢,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好!我是一个目前在实习的研究生,也是在做模拟电路(基于ΔΣadc的温感)相关方向。近期实习过程中 ...

你好,
关于理论推导,我们从来也不要求一个新人从零开始做推导,thermal sdm是有现成的paper的,你只需要看懂按自己的理解表述出来就好了。

你们公司既然做thermal,肯定有现成电路了,拿过来仿真就是最快的学习路径,不需要从零搭建,因为有很多坑,很耗时耗力。
领导严格这个事,是不同人不同的做事方法,无需过分计较(假如换一个佛系领导你肯能会感到舒适,但对你的提高并无益处),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把事情做好,遇到困难要及时向领导和同事寻求帮助,不要自己闷头去做(记得在公司做事,领导和同事们都希望得到及时的反馈,遇到困难及时反馈,他们肯定是高兴的,最忌闷头几个星期没有任何反馈)。
关于sdm adc的学习,建议你拿公司现成的电路做一些仿真,然后用matlab建个模型,对比电路和模型的瞬态结果和频域分析结果,试图修改系统参数然后再对比,这样就能学到如何调sdm 参数了。
understanding那本书,英文是最原汁原味的材料,建议花时间去啃一啃,一段时间过后,你会有质的提高。

希望你能耐住性子,持续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关于理论推导,我们从来也不要求一个新人从零开始做推导,thermal sdm是有现成的paper的,你只需要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