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做ATPG不引入外部端口,不更换可扫描寄存器可以么?

楼主(2024-03-24):
就是单纯的想给DC综合出来的网表做一次ATPG看看和插入可扫描寄存器后的故障覆盖率有什么不同,是要内部端口复用还是怎么办呀。

网友:
不可以,没有插scan,寄存器还是DFF,没法通过scan chain shift值进去,怎么去覆盖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