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的导通电阻如何测量QAQ

楼主(2024-03-24):
拉扎维教授在介绍开关电容电路时,提到了MOS的导通电阻,互补的开关电阻是并联会更小一点。于是想验证一下这个图怎么测量的  开始测的时候 对测量电路的搭建有疑问。

MOS应该浮空?接电阻负载?接电容负载? 开关的作用是把VI传到VO,接电阻负载 VO端和VSS相连感觉VO电位不能随VI变化。最后用的电容负载(感觉浮空应该也行)
测量图形能对得上
注意:选左侧的电流 to be saved  右侧的电流测出来有问题
这么多年的发展 我在网上找个导通电阻的测量电路都找不到可恶啊 也不清楚是不是这样测的

教材的图

教材的图

网友A:
漏源同时接VIN,然后接一个1mV的电压在漏源之间,1mV除以mos电流就是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源同时接VIN,然后接一个1mV的电压在漏源之间,1mV除以mos电流就是阻抗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好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