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lincense服务相关求助(ubuntu 20.04)

楼主(2024-03-24):
在ubuntu 20.04上安装vcs+verdi时,最后一步不能启动软件,一直显示
Restart the vendor daemon on the server.
Retrying request...
Failed to obtain license...

但是用lmstat命令查看时似乎并没有错误,希望有大佬能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5-06-25):
看论坛上有大佬说 ubuntu安装Lic和Lmgrd的位置,与centos不同,需要修改指定的路径,默认路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