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ther仿真MC问题

楼主(2024-03-24):
请问怎么用华大九天的mde仿真蒙卡呢?

我直接在mde的tran里面点了monte选项,最后跑出来报错是:“Error: There is no random variables for monte carlo analysis!”;这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model里面没有包含随机变量的参数,但如果是因为这个的话,脚本又该怎么加进去呢?

网友A:
蒙特卡洛仿真 model 要设置成mos_mc  有的pdk还要求mos得用mos_mis  b站搜一个视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特卡洛仿真 model 要设置成mos_mc  有的pdk还要求mos得用mos_mis  b站搜一个视频看看吧 ...

是 但已有的model文件里面只包含tt ss 和ff三个工艺角 没有_mc的,所以不知道该怎么给lib文件加mc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但已有的model文件里面只包含tt ss 和ff三个工艺角 没有_mc的,所以不知道该怎么给lib文件加mc模型 ...

蒙卡仿出来 最大/最小值和ss ff 这些corner 仿出来基本差不多的  不用纠结   只是学习 可以换个pd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卡仿出来 最大/最小值和ss ff 这些corner 仿出来基本差不多的  不用纠结   只是学习 可以换个pdk试试
...

噢噢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