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port label 应该怎么打

楼主(2024-03-24):
想问下,calibre lvs的时候label应该怎么打

1、ICC应该怎么打
2、calibredrv里面能不能打
3、如果calibredrv 能手动打的话,是不是 create text就是create label
4、如果create text就是打label,那么是根据lvs的rule里面的attach的rule来打到相应的layer吗?
不用都回复,大佬们,哪个会就回复哪个。如果都会就麻烦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
在innovus 中打过
1.先创建一个power/ground 的physical net (addNet xx -power/ground -physical)
2.再createrPysicalPin 上面加的net 到你想打label 的位置
ICC 方法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命令不一样

网友A:
直接用create_text 就可以了,stream out 时候 把text 层次写到gds 里就行。如果lvs rule 里 metal 本身就是被attach到label 上了,就不用改stream的map file,直接stream out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create_text 就可以了,stream out 时候 把text 层次写到gds 里就行。如果lvs rule 里 metal 本身就 ...

使用126layer去create_text吗?但是报错说unattached

然后我用金属层32去打没报错,但是还是没添加上text,因为missing port那边的错误没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126layer去create_text吗?但是报错说unattached

然后我用金属层32去打没报错,但是还是没添加上te ...

你这里应该是用AP打,然后AP会被map到126,126被map成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