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cmdmprobe的问题

楼主(2024-03-25):
请问各位大神,我这个cmdmprobe不能设置数值,没办法仿真全差分运放的增益,该做点什么使这个cmdmprobe可以添加数值呀?

网友A:
现在不建议用cmdmprobe了,建议用Diffstbprob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建议用cmdmprobe了,建议用Diffstbprobe

那你如何仿真共模环路呢?使用iprob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如何仿真共模环路呢?使用iprobe?

在共模输入端加一个iprobe 跑stb  何乐年的书用的大电感和大电容 跑a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共模输入端加一个iprobe 跑stb  何乐年的书用的大电感和大电容 跑ac的

明白,就是用iprobe仿真共模环路,diffprobe仿真差模环路,但是cmdmprobe只要放的位置合适了,可以设置CMDM的值-+1,可以同时仿真共模和差模,这不更方便吗?diffprobe这个优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