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抽取lef的问题

楼主(2024-03-25):
我使用abstract抽取lef不知道为什么抽取不完整,就是pcell里面的线就会抽不出来,不知什么原因,有没有大佬明白

网友:
要抽取哪些线是需要手动选上的

楼主:
要抽取的那一层layer我已经写上去,但是只能抽出来cell里面自己手动拉的线,pcell上的线抽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