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高压管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4-03-25):
有人知道用高压管怎么做一个类似五管的OPA的结构的运放吗,不知道如何用LDMOS去挡那个高压啊

楼主:
有人用了这种结构来挡高压,但我就好奇那个LDMOS的M1管能承受那么多的压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用了这种结构来挡高压,但我就好奇那个LDMOS的M1管能承受那么多的压降吗

...

可以的

楼主:
现在这个结构是采用N管来做为输入的,单我需要做的那个五管输入应该在0.几伏,需要采用P管来做为输入,采用这个结构的话应该是把那个LDMOS放在负载上方,但是这样就导致了VGS增大,可能会导致输入管击穿,这需要怎么改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结构是采用N管来做为输入的,单我需要做的那个五管输入应该在0.几伏,需要采用P管来做为输入,采 ...

那就需要用PMOS进行偏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需要用PMOS进行偏置了。

对,我是用的PMOS偏置的,而且采用了共源共栅结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共源共栅的承压器件不能完全承受电压,而且输入管PMOS的源极电位很大,这造成我的输入管被击穿了,就不知道有什么结构能改变输入管的电位,使得电压大部分降在共源共栅器件上